都是电池为什么就不一样呢?

楼主(2010-06-25):
我的电池,原厂山寨都有,图上原厂是刚买才飞了十来个起落,原配早下岗待产准备坐月子了, 山寨的都上过蓝天上百次了

下岗待产的原配

准备坐月子

刚买的也怀上了

瞧有几个月了?

都是电池为什么就不一样呢?

网友:
要补充说明下都是怎么充电的?都有没有过放?一般一个电厂池续飞几分钟?
有一点我也怀疑。原装电池确实不是很好。都是飞4分钟左右不见得差别那么大吧。
我的原装电池也大肚子了。不过也飞行100个起落以上了。都是用控充电的20分钟以上才充满。

还有改装电池有3个也100次充放以上。但没有一个是大肚子的。简易3S平衡充一次要40分钟充满。
(原装改装都有过放但只有原装是大肚子。但没LZ的那么大只有微微一点点鼓罢了。)

楼主:
同是一架飞机,同用一个充电器,不同的是原电飞行4-5分钟,山寨5-8分钟,飞行后原电会发烧!山寨只是温热。唉!

网友:
电池

260原装电池质量是很差

网友:
似乎没有那么不济。我的电池是用DIY的快充线,10分钟充满,目前几十个起落未见变化。

http://cdn.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当然动力性是比副厂差点,但绝无大肚趋势。或许是批次差异? 或者俺的RP好?

网友A:
260原电暴力飞行的话,2分钟就烫手了!电芯损耗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0原电暴力飞行的话,2分钟就烫手了!电芯损耗很厉害的!

悬停,航线算暴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悬停,航线不算暴飞。暴飞是指--频繁快速短暂航线接疾速转弯,大幅度混合舵各种复杂动作组合。
我暴飞很多,看来我也要上副厂电池试试了。

网友:
我遭遇和LZ一样。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8654&extra=page%3D3
最近买了架210A在家休闲时飞飞,但有这样一个问题:锂电池经遥控器充满电后的电压为4.25左右,我是用高精度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应该准确。
我用了定时器的,飞7分钟就下了,下来电压还有3.80,不存在过放电的。
请问:
4.25的截止电压对锂电池有没有损害?
长期冲会不会缩短电池的寿命?
有没有办法调整遥控器充满电的截止电压?
遥控器充电指示的绿灯熄灭后,是不是还在继续向电池充电?
现在我飞的两块锂电池才飞了二十多个起落,就有点大肚子了,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