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fms模拟器的

楼主(2010-06-25):
电脑太差了,xtr带不起来,g3,g4就不用说了,只能玩fms了
请问:
    1. 都说fms模拟器是垃圾,为什么
   2.  fms模拟器里头的那个3d直升机跟450真机飞起来操控难度相差多少,是难还是容易

网友:
我感觉是比真实的容易不少,
油门的手感跟实际的有差距。

网友:
据说华科尔的控只能玩着一种模拟器!郁闷

网友:
反向的问题

我也是玩FMS,但我用的是0406A控,不知道为什么油门总是反向的。请各位帮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2010-09-13):
FMS只是练习一下方向感、空间感;
说手感嘛和真机可以说不沾边。

网友(2011-02-19):
引用 楼主:
电脑太差了,xtr带不起来,g3,g4就不用说了,只能玩fms了
请问:
    1. 都说fms模拟器是垃圾,为什么
   2.  fms模拟器里头的那个3d直升机跟450真机飞起来操控难度相差多少,是难还是容易

楼主可以看看我自己升级后的FMS。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0243&highlight=f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