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爆震发动机是如何产生爆震波的?

楼主(2010-06-25):
脉冲爆震
发动机
是如何产生爆震波的?有什么特殊结构?

网友A:
新鲜,我还没听说过,等着看看

网友B:
赚一分走人。

网友C:
你指的是脉冲喷气发动机吧?网上有原理,可以去百度看看

网友D:
就是那个管子~~~ 爆炸燃烧后产生负压

楼主:
 不是脉喷呀,脉喷的燃烧那是缓燃波,脉冲震爆是爆震波,脉冲爆震发动机和脉冲脉喷发动机完全是两码事,脉冲震爆发动机就是因为爆震波才可以以很高的速度飞行,爆震波传播速度每秒5000米,缓燃波最多只有每秒十几米。

网友E:
爆震波..应是在飞行器在过音速后启动.与周围音障压力波的叠加..远看象吐烟圈.
有刻意寻求暴震波的发动机?

楼主:
当然有,不过你说的好象是飞机超音速飞行产生的激波,还不是爆震波,爆震波是燃烧波的一种

网友F(2010-08-15):
不是结构,而是燃料。
目前只能用氢燃料。

网友G:
10楼你不知道不要乱说,我来挖这个坟就是要告诉大家
起爆过程比较复杂,就碳氢燃料而言,必须有足够的空间使缓燃波定容燃烧转爆震波
但个人非常难以设计这样的爆轰装置,主燃料空气混合体发生爆震需要的点火能量比
点燃要高很多,就乙炔需要能量最小
我个人建议是硝酸盐衍生物,通过微小的能量直接爆炸
产生可靠的爆震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