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Power 2014 这款充电器如何,,和0615DUO3相比呢

楼主(2010-06-25):
2014的价格更低点?

网友:
垃圾,绝对垃圾,B6,你换了马甲我照样认识你,哈哈!~
哥们,我的经验告诉我,玩航模这东西,越想省钱花钱越多啊,一次到位吧,我从0852、lipro、B6,终于忍不住买了A6!~

网友A:
楼上的可能不了解楼主说的两款充电器,哈哈。
EOS0615虽然是串充,但充电速度,精度,效率,功能,做工都比UNA6好很我,甚至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没有可经比性了。这充电器显示电压精度是0。001V 显示电流精度是0。001A,测量精度还要高于显示精度。 不过价格也是4倍A6以上的价格了。

网友:
Mega Power 2014 价格低点最大充電流20a (12xx)
0615DUO3 充电速度,精度.平行快 最大充電流10a (2xxx)
有人試過兩台機充電時間一樣的.
Mega Power 2014

网友B(2010-09-20):
我入了2014,還沒試用,用後給你意見!不過這是國內製造,但價錢很吸引!

网友C:
2014有一个好处和一个短处:
好处是可以大电流充电,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冲得那是相当地快的;
短处是平衡软件玩的不够好,虽然精度达到了0.001V,但是平衡时间太长了。
我冲一块6S5200MAH的电池,完了,50%的时间在充电,50%的时间在平衡。
但我冲3S900MAH的电池,非常快,基本上15分钟搞定一块,而且可以2块一起冲。
总之,2014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你的5200的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E:
两个都有用,2014屏幕大,可以同时看到2路的信息,0615只能切换轮看,而且0615可以用USB线控制中电器的工作,2014就不能,只能看充电和放电的曲线等,2014比0615便宜点,精度我两个用起来觉得差不多,就看自己需要,不过做工上觉得0615精细点,但是听说这两款充电器都是同一个厂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