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跟电调接口买错了!

楼主(2010-06-25):
买错接口了,好像也没找到合适的转接口,难道没法用了么?

网友:
买俩镊子  家住就行了

网友:
拿去换,自己改都行。

单买配件接口匹配必须注意。

网友:
随意换其中的一个

网友A:
 有过同样遭遇!还是建议 换成T头。没条件的拿到家电维修部,那边有焊!

网友:
自己焊吧 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过同样遭遇!还是建议 换成T头。没条件的拿到家电维修部,那边有焊!

为什么建议是换T头?从保险的角度来说,T头不如香蕉头。不过T头成本较低,用的人也多,出去玩的时候万一要换一换的容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