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F9的高频头 是否可以用在10C上?

楼主(2010-06-25):
请教前辈 FF9的高频头 是否可以用在10C上?
多谢前辈了

网友A:
广大的模友用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大的模友用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完全可以!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