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电动工具?的电路图

楼主(2010-06-25):
凯勒泵(电路.德文说明)

好像是可调速,稳速(?)的可充电工具用的.
其中充电的控制电路很特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沙发太快了,我刚编辑好.

网友:
以电池为分界线,左边是充电用的,右边是调速,从电路上看,调速部分是线性的。应该还有其他的电路,如果用线性电路调速,效率很低,调整管得功耗很大

网友:
我来回答

这个电路是2部分,一个是对后备电池的充电部分,一个是对液体位置的测量,如果电池充好电外电源会停止对设备供电,当液体位置满的时候电动机停止工作否则开动.

网友:
右下角的那2条东东应该是滑动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