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用什么工具切割出来的

楼主(2010-06-25):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钢板上的图案是用什么工具切割出来的。材料是钢板。

网友:
激光雕刻。

网友:
应该是激光切割的。

网友:
激光搞得!这个是什么暗器?

网友:
我觉得是等离子切的,因为每个工件都有一个引弧口,原来看发那科的视频,也看到这个操作方式,不过气体不是压缩空气而是二氧化碳,那个速度太快了,还没看清楚就切出来了

楼主:
是不是数控铣床CNC ,还是线切割?

网友A:
激光或者水切

应该是质量比较好的水切或激光,等离子基本切不出这么细的焊逢。

网友:
应该是激光切割加工出来的。每个工件轮廓外圈有个小的直线,那是激光切割的起火点。

以前做过,这种基本山都是激光切割出来的。

水切割没看到过,不知道能不能切割出这么细的缝来。

看下我这个帖子里面的回帖比较下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2&page=2

网友:
在这么薄的部件上使用线切割有些大才小用
应该是诸如激光之类设备加工出来的吧?

网友:
离子刚启动会吹个小洞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 好像一个什么机器上的一个零件 很想看到这东西的主体

网友:
这个工件好像是个抓手.

网友:
呵呵 线切割 研究过的飘过

网友:
看起来类似于抓斗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激光 或者等离子  应该不会是水切吧 没有必要
另外这个不是线切割 线切割切这个得累死 看表面也没有事先钻过孔

网友:
激光、精细水刀、等离子都可以做出这个效果,激光见得比较多,但激光不需要这个轮廓外圈的小直线,水刀好像也不必,等离子只是展会上看过几台,没注意有这个小直线,难道是刻意做出来的,我也不懂了。工业激光我以前在工厂见过切薄钢板,当时看的是切园是从圆心起刀达到半径开始走圆弧,最后切落,也不像这个从外边起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质量比较好的水切或激光,等离子基本切不出这么细的焊逢。

顶顶这种看法

网友:
关心下这是什么产品?
机械手?夹子?

网友:
水。线切割。激光。都可以

网友:
是个抓手,在游戏机房看到过类似的

是个抓手,在游戏机房看到过类似的

网友(2010-10-17):
激光雕刻

网友:
大多是热切割系列的。

线切割的可能比较大。。

因为每一个都有引线孔 激光是不需要的,水切割也不需要。

网友:
高档的 类激光等离子 很贵!

网友:
看样子是水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