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改外丝横轴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0-06-25):
自己动手买了轴承改450V2的外丝横轴,用最简单的那种方法,内侧一个3x8x3mm轴承,外侧一个3x7x2.5轴承,改起来很方便,然后装上外丝横轴,两端再用了一个铝垫,直接上锁紧螺母了。
但有个问题,发现那个铝垫直径比较小,只能覆盖到轴承中间一点部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导致轴承中心部分很外圈部分脱离?最后导致射浆呢?我看到有些人在轴承外还用了推力轴承,但我横轴比较短,就直接省掉了那部分。

网友A:
你是人才!

楼主:
LS有啥高见? 我是ALZ买的改装套件,老板就改装只需要两个轴承就可以了嘛。。而且翻了以前的帖子,冰人的改装套件以前也没推力轴承的。。。

网友B:
不用推力轴承不保险的,轴承很快就会坏掉的

网友B:
推力轴承承受轴向力的,看我以前的关于推力轴承安装的疑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sdlylzj

网友C:
必须要装推力的

网友D:
推力轴承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