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关于HYDRO-1艇的螺旋桨固定问题

楼主(2010-06-25):
请看以下图片中这条腾翔大精灵的软轴在拧紧螺旋桨后并没有多余的长度再用单独的螺母固定了。
根据旋转方向螺旋桨应该不会脱落,问题的关键是螺旋桨在马达瞬间停止(类似于制动)的时候,会因为惯性原理导致脱落吗?
请各位前辈给予解答,需要更换稍长一点的软轴加单独的螺母固定吗?
听听大家的意见及建议,小弟先感激下~~
谢谢啦!

网友:
上紧即可,实在不放心可以落螺丝胶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