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玩过车床 弱弱的问一声 加工涡喷的轴需要什么样的车床

楼主(2010-06-25):
如题,当然是最低需求 要什么样的车床,是不是得精密车才行?

网友A:
高转速的话,车床还不行,要上磨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转速的话,车床还不行,要上磨床的。

能不能详细说说? 如果车床加动力磨头呢

网友:
你问问电机厂,电机轴都是怎么出来的不就知道了,都是磨出来的,涡喷发动机动辄10RPM,动平衡很难做的

网友:
..LZ先不急撞墙..问一句:
  什么形状适合高速转动..有解哦

网友:
我用6140车过好几次电机轴 不过不太了解小床的精度  我想不是精度太差的床 应该没问题吧   不过整根轴要一刀车完不能调头车

网友:
电机轴不能和那个玩意比,一个最多一万几,1个是10几万转动平衡搞死你,汽车轮子才几转都要做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说? 如果车床加动力磨头呢

车床加动力磨头,那要看车床精度的了。
毕竟车床的精度是以0.01来衡量的。而磨床是以0.0005或者0.0001来衡量的,你说有区别么?
当然可以建议你试试,做一个看看效果。
做高转速的轴,衡量的参数有很多
1.圆度
2.直线度
3.以上两者综合的参数--圆柱度
4.表面粗糙度
5.材质:高转速的材质如果内部有缺 陷,那也会造成应力或疲劳损坏的。不能用普通45#钢的,一定要用高速运转轴类用的材料。20CrMo之类的(我没记错的话)
6.磨床的话,要磨精度高的轴,表面要求高的话,还要注意冷却,因为砂轮磨的话,会造成材料表面磨烧伤,需要用荧光磁粉机来检测的。
工业上大致做精度要求高的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0-09-01):
普通车床要多少钱?

网友:
五轴联动,原来限制出口中 国的那种

网友:
 真的有人想自己做吗,我记得有个老外的涡喷图纸轴似乎就是普通车出来的,但是单独做动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