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热管散热双路平衡充

楼主(2010-06-25):
.

平衡充充电时的温度不是一般的烫,拆了个报废显卡上的热管散热器,DIY了一下。

两个充电器同时使用的时候,整组散热片都是温的,于是又装了个12V显卡风扇。

那个小按钮是风扇的开关

这边还有一个开关,是控制电源的,打开的时候两个平衡充就可以共用一个电源充电,至于电源,爱插在哪个平衡充上都可以。

上裸照......

同时干活中......

网友:
呵呵,用热管给这样的小冲散热有点奢侈啊!一般的小风扇就行,楼主有米啊

网友:
 热管比充电器贵

网友:
是啊,一般充电器设计温度为什么这么高。

网友:
这个设计真是好
学习了

网友:
呵呵,0851才800mA的充电电流,犯得着吗?150W的B8只用1个风扇就够了。

有点用牛刀杀鸡的嫌疑!

楼主:
另一个环奇的平衡充温度很高,里面那个三极管工作的时候温度八十多度,热管贴在上面,温度降到四十多,再加个风扇,基本上就二十多度了。这个平衡充截止电压可调,这点比0851还好。0851充完基本都在4.21/4.22左右,不可调,拿它没辙。

楼主:
其实0851的温度也蛮可观的,整个封闭式的结构,充电的时候摸上去发烫,温度低点总是更好,改装的时候还把中间的一个大电容给移了位,要不热管穿不过去。

网友:
何止是牛刀杀鸡,根本就是电锯杀鸡么!!~

网友:
热管用错了,应该热源在下, 散热在上或和热源平行才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