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宁 D95MG vs 恒吉MD933

楼主(2010-06-25):
有仙人在用格宁 D95MG 吗?性能怎么样?和MD933比哪个更好点啊? 想进不知进哪个 有用过的帮小弟比较一下 谢谢

网友A:
我个人选前者

网友B:
只用过933

网友C:
D95MG 我用过,一般飞飞很好,不过我只会一般飞飞

网友D:
身边有人在用,D95MG比933好用,性能接近65,可惜电位器寿命太短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 请继续赐教!!!

网友E:
933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选择

网友:
唉,D95被我用作尾舵机了~~~

网友F:
格宁我用过,新的不错寿命短,用了也就50个起落虚伪超大

网友G:
 我也在用,寿命是不长,虚位严重点,换套外壳就没有虚位了,很神奇

网友H:
933不错,炸了换个塑料齿就行了

网友I:
我斜盘和尾舵都用的GN ,整体感觉还可以,就是虚位大。卖家说新的外壳做了改进,但换外壳可能要换全套的齿轮才匹配,所以不管它了,将就着用再说……

楼主:
综合以上 像8楼说的 933主流 就选它了 但对格宁还是不甘心 哈哈

网友J:
933,有些是抖舵的,我三个中一个就抖,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再买一个补上了,不过933确实耐炸

网友K:
那933和MG90S相比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