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控如何接陀螺仪

楼主(2010-06-25):
提示:

网友A:
没法接啊,最少6通控。

网友B:
4通控能用自带感度调节的陀螺 比如0407A rec500之类的
3.5通道是商家逗你玩的,别当真

网友C:
4通送掉或卖掉,换6通。

网友D:
换六通控吧

网友E:
一百来块有四通的?

网友F:
一头插第四通道,一头接尾舵机。
感度插头(单线的那个)不要插,工作在非锁尾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