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MD922+DSX7到底怎么调尾巴?

楼主(2010-06-25):
买450也一个多月了。其他都没有问题了,就尾巴调不好。一起来,尾巴就往左飘。很郁闷
非锁尾模式尾巴都往右飘了,切到锁尾模式,还是往左,怎么感觉锁尾都不如不锁尾。
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组合的,请赐教。

网友A:
在不抖尾情况下,尽量将感度调高后,如果向一边飘,调反方向的微调试试。。。

网友B:
一样的,本来就不好!

网友C:
尝试将陀螺反向,再调整尾舵试试,我的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D:
看陀螺仪灯,灯亮表示锁尾,调高感度,陀螺仪要水平。ds要打到on,延时到零。

网友A:
其实我觉得KDS800挺好调的,我在用的就有2只,搭配过几种尾舵,下面看看它们的视频:
KDS800+MD922
KDS800+POWER HD 3688HB
KDS800+D905

网友E:
中立点没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