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组装好尼莫小丑鱼不知道重心位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25):
紧急求助:组装好尼莫小丑鱼不知道重心位置,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也要做沙发

网友:
尼莫小丑鱼是啥??

网友:
我的在螺旋桨开口的前沿处,也是大致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

网友(2010-08-11):
我装的好难飞啊

网友:
我的小丑鱼爽飞

网友(2010-12-28):
原来是在螺旋桨开口的前沿处,我试试。

网友(2011-08-23):
我的在主翼加强筋靠前约 0.7厘米,不到螺旋桨开口后沿

网友:
前缘1/4处,反正电池挂鸡头

网友(2011-12-02):
标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