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很热很热 !!

楼主(2010-06-25):
125A电调  6T 3950KV冰轮 2200  3S锂电并联 全油门5分钟  就成这样了 !有没什么好办法从新过一道水冷??

网友:
你用的什么浆啊?你说的很热是多少度?

网友:
对了,不知道你水冷是则么接的?我是先进的电调在到电机的

楼主:
把外面的热膜烫开了 温度应该是超100? 要不烫不开膜吧!   浆用的是538CNC

楼主:
我是先进的电机 在到电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lz吧水冷块换掉!换个水冷块!现在用的水冷是水就在两边的铜管过一遍可能效果不怎么好,改一下,加大水冷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先进的电机 在到电调

你换一下,先进电调在进水冷,还有可以自己搞个双路水冷,上下都贴上用水冷块,在塑封好,那一定温度降很多

网友A:
看起来,电机并不大。好象是 b28系列的电机。不知道是否是4极的。

水冷没必要去动他,现在己经很好了。

现在的情况看来,是桨过大了。  换 431 432 这些桨先试吧。 玩船,只买一两个形号的桨,是不够的。 另外,要加并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电机并不大。好象是 b28系列的电机。不知道是否是4极的。

水冷没必要去动他,现在己经很好了。

现在的情况看来,是桨过大了。  换 431 432 这些桨先试吧。 玩船,只买一两个形号的桨,是不够的。 另外 ...

呵呵你看走眼了! 冰轮就只有B36这规格,其实只要改善一下电调的散热就可以了,我用CNC538的浆跑3S有80多KM 跑完电机50度,如果换431 432塑胶浆的话,那准爆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电机并不大。好象是 b28系列的电机。不知道是否是4极的。

水冷没必要去动他,现在己经很好了。

现在的情况看来,是桨过大了。  换 431 432 这些桨先试吧。 玩船,只买一两个形号的桨,是不够的。 另外 ...

个人同意欧阳兄的说法,或者吧水冷先进电调试试,这类电机应该还是属于B28系列的,2极多槽电机,,电机温度如果不高的话,可以先进电调,还有就是检查进水是否通畅

网友:
铜皮夹铜管的电调的散热是不行的

网友:
水冷这样已经足够了。建议一先加电容,二水冷先进电调再进电机,三浆换632左右的跑长时间,CNC538只适合冲一下速度,不适和长时间跑的。 有问题旺旺联系

网友:
数字哥的生意大的满天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