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敢用付厂件了!炸了!

楼主(2010-06-25):
刚刚下楼想小练一下四面悬停,第二节
电池
对尾悬停时炸机,那一瞬间JJ好像自旋了有90度,离地1.5米左右扎下来,我虽然是新手,但是对尾悬停是不会炸的,我开始认为一位老太太走近JJ我慌了不小心打了方向,损失大桨,尾桨,尾管,尾管支撑一只,冰人尾轴,脚架一只,平衡杆弯了,回家修好机通电试机,我明白了,是我前几天换的中心座和单向套打滑,高速时很严重掉转,NND,我换上才8个起落啊,付厂件对新手来说简直是造孽啊!买付厂件省钱吗?正相反!

网友A:
 关键的地方你也敢用副厂的?

网友B:
关键部位还是原厂件吧:)

网友C:
要看你用哪家的副厂件了

网友D:
中心座和单向套应该很紧才对啊。。。我的是用台钳才压进去的

楼主:
我没说清楚,是单向轴承和单向轴承套打滑

网友D:
单向轴承和单向轴承套打滑,那就要买只好点的进口的。

网友E:
这地方应该上轴承胶的,我猜LZ准没上。 嘿嘿
这个真不能全怨副厂件

网友F:
关键部位不敢省钱···

网友G:
关键件要严格把关,小心使用。

楼主:
我买的是20一套的,大小齿,和中心座。

网友H:
是单向轴承打滑吗?换进口的吧

网友I:
这个是过盈配合不用打胶,需要打胶的都是公差不准确的不合格产品。

网友J:
这个一般大家不都是用副厂件的么。。LZ是不是炸下来后打滑的?

网友K:
这种关键的地方,也用副厂件,……………………

楼主:
回楼上,不是炸的,大齿都完好无损,就因为打滑(悬停油门大约1秒两次掉转)才导致尾巴锁不住。突然由对尾变成对头,慌了,老手肯定能救过来,可我是新手, 看来大家的意见,我也试验了一下那单向轴承,单向轴承和中心座咬合很好,就是套和轴承断续的打滑。

网友L:
我的250SE自己飞炸过2次,也只损失了一付大桨,大桨临死前在尾杆上砍了一刀,还好,只留下一道凹槽。

网友M:
原厂件 也不过如此,YT 的单向轴承总打滑,导致大齿盘啃侧板

网友N(2010-09-11):
以后用原厂吧

网友O:
有米就用原厂的,保险,
没米就用副厂的。便宜,
各有各的理由,井水不犯河水!
快乐就好,不必抱怨!

网友P:
买了FY的单向轴承中心座,暴力飞行了几十个起落,没发现问题

网友Q:
 大家都没看清问题,,是单向轴承套和单向轴承打滑,不是和轴承座。轴承套打滑没碰到过,质量不好的轴承套,要么磨损过块,要么断掉。看看是不是磨损太多了。。外径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