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问题-关于油门锁定的

楼主(2010-06-25):
2801的控玩4#6,能不能实现开控后把油门设置为无效?经常开控了,一手拿机一手拿控不小心碰到油门。

楼主:
顶顶,难道问的地方不对?

网友:
似乎没有……如果这样,电调就不能确认油门最低点,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2801的控玩4#6,能不能实现开控后把油门设置为无效?经常开控了,一手拿机一手拿控不小心碰到油门。

油门电位器的中心抽头引片,与地之间加装一个串接了100欧姆电阻的开关,闭合开关后就是油门量最低状态了。且闭合后再推、拉油门杆的话,飞机也不会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