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MD922+9X2总是出现尾巴左右摆怎么调?

楼主(2010-06-25):
前两天才装完的机用GY520+MD922+9X2但总是出现尾巴左右摆,请教高手如何事好!

网友:
上到GY520,就配个好点的尾舵吧。。。之前我用GY401+MD922,效果也不好,每转一次方向,尾巴就回抖一下,估计是速度不够吧。。。后来换了一只国产空心马达的舵机后,反应速度明显快,锁尾就完美了

我得出的结论:好的陀螺仪,反应、精度、灵敏度都高很多,所以要配上反应快、力度够的尾舵,才能发挥它的优势。。。

网友:
520配922,LZ太有才了,还不如KDS800配9257

网友:
用520了还用922,不知道是浪费还是奢侈,至少搞个9257~~~

网友:
520也金鱼尾, 看来780可能高端过头了

网友:
感度设置太高就会摆尾。

楼主:
现在是请教大家如何解决520配922出现摆尾现象,并不是讨论520到底配那个尾舵最合适,按道理520配辉盛9g舵机也不会出现摆尾的,但试过配922和辉盛9g都摆,不知是我硬件没装好还是520没设好,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请教大家如何解决520配922出现摆尾现象,并不是讨论520到底配那个尾舵最合适,按道理520配辉盛9g舵机也不会出现摆尾的,但试过配922和辉盛9g都摆,不知是我硬件没装好还是520没设好,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根本就是:你不配高速舵机,事情就不能解决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弄个板车配个火 箭发动机,那这个板车就应该有火 箭的性能,你有才!!

网友:
真不瞒各位说,俺也是520+922的 。呵呵不过尾巴锁的刚刚的。建议楼主仔细检查皮带松紧是否合适,尾轴滑块是否顺滑。还有一个很重要容易被忽视,电机近角近角是否使用得当,跟人认为450用的电机应该用高近角才能让电机平滑稳定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