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电池能用在天行者上吗? 4s 14.8V 10000mah 10c

楼主(2010-06-25):
1.    在淘宝上看到这块电池,重量738克,价格五百多,不知道能用吗,上面还写着军用产品,但看着有点像三无产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淘宝上鉴定一下

2.    10000毫安10c是不是输出100A的电流啊,那要配什么样的电调和电机啊,我看一般的电机上限都在75A嘛,100A的电池是不是太高了

3.    顺便说说大家用的是什么电池,是几C的,搭配什么电机。电机推力、续航时间、电池重量、电池容量,四者怎么搭配最完美啊(天行者为例)

4.    c数太高是不是影响电池寿命啊,

网友:
差不多可以

网友:
银燕2220 Kv1200  3S 5000mah

网友A:
怎么10c的也能用的啊,怎么很多人推荐我的天行者至少要用30c的电池,当然是3S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这个C怎么转换成最大的使用电流?

网友:
如果6S电5C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10c的也能用的啊,怎么很多人推荐我的天行者至少要用30c的电池,当然是3S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这个C怎么转换成最大的使用电流?

我看了关于电池的帖子,c数是电流的放大倍数,
比如1000毫安20c的电池,它的输出电流应该是1安*20=20安
2200毫安30C,输出电流=2.2安*30=66安
那么10000毫安10c,输出10安*10=100安

网友:
明白了,谢谢兄弟了!~!~

网友:
可以用的

另外:
2.    10000毫安10c是不是输出100A的电流啊,那要配什么样的电调和电机啊,我看一般的电机上限都在75A嘛,100A的电池是不是太高了
电池可以输出100A,不是说电机工作电流也是一100A的,电机多大电流还是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
电池输出最大100A电流,用85A的电调也可以,没人叫你全油门飞嘛,当然,万一不小心全油门了,电调可能会烧。另外电池输出100A电流,通过电调后不一定输出100A电流的,电机工作的电流当然也就不可能是100A了

买600ESP的电调就可以用了,电机用28**的电机就可以了,看KV值吧,我朋友的F3A用28**电机,全油门有1300克左右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