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改进了一下电调的水冷,各位看看给个给个建议撒!

楼主(2010-06-26):
天虽然热了,但玩船的热情也跟着高涨,于是电调的水冷就成了很多玩家的心病,我改进了原来的水冷布局,各位看看是否有用。

用200A不带BEC的电调来做的实验,首先是4边的防水,我是先做上下层,再做四周,用的还是705透明耐高温防水胶。天热了,为了减轻电调的负担建议用接收电来单独给舵机供电,所以现在选用的都是不带BEC的电调。

做防水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到MOS管表面,有的话也要等胶水干透后去除掉,我在MOS管表面第一层用的是3M的导热贴,效果很好,蓝色的是表面的透明薄膜,实际使用时要去除。

为了更好的与水冷片接触,在导热贴上有上了一些硅酮导热胶,露出白色的地方就是3M导热贴的本来面目了。

根据MOS管的排列,在每排MOS管的位置上都焊上了一根水管导热,费时哦!

翻过来上,让每排MOS管和水冷管的位置对齐,轻压水冷片增加导热的接触面积

就这样搞定咯

上完热缩套后还算漂亮吧!可以收工了,防水耗时6个小时,因为要等一面干了再上另一面,焊水冷片40分钟(手艺有待提高),好了期待效果,不过轮不到自己用啊! 有动手能力的朋友不妨试一下,这样的散热效果应该还行吧!

楼主:
自己先占沙发

顺便慰劳下自己,左边是坑了死胖子的一盒雪蛤(涨头不错 ),右边是老婆买的头期官燕盏,大家一起分享下吧!

网友:
一共多少層fet阿??

网友:
不会太明显。。就得一层 fet板散热。。。

看图中的电机连线,单单依靠3pin的插针,能过多少电流呢?

建议:将3pin噶插座换成电线,是否更好呢?

网友:
不错 不错啊

雪蛤   头期官燕盏报价  ^^

网友:
LZ很可恶  还要视觉+味觉诱惑

网友:
等测试效果.

网友:
谁有改2层水冷的图片?发出来学习下

网友:
数字哥    小心 SIKONG  补没特~~~

网友:
 还不简单!做汉堡一样在叠一层进去不就成了!电路板层和层之间是用导线连的,重做连接线就OK了!对上一层电路板加绝缘散热垫片!绝缘纸也成!

网友A:
用了3M导热贴就好像不再用涂导热胶了吧,好像有点多余了~~~~毕竟又多了一个介质,导热率不可能是百分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3M导热贴就好像不再用涂导热胶了吧,好像有点多余了~~~~毕竟又多了一个介质,导热率不可能是百分百吧~~~

对~~用了猪油膏就不用硅脂了。

楼主:
诶!怕裁切后的铜片不够平整采用的,还在进一步改进中

网友:
水箱的效果 差点么??

网友:
我有和楼主一样的电调,自己用铜板做了个火柴盒一样的水箱,冷却效果应该比用两根管子的要好吧,储水量在那摆着呢。

网友B:
北京有把3层MOS都拆下来中间加2层水冷的..........

网友C:
知道可以上,问题是要怎么弄?那个高手说下?

网友D:
要是厂家能直接在每层MOS管板中间加上一层散热板向ETTI的那种方式那就好了

网友E:
30哥 属于绝对的才子 好多东西都自己搞 商家头疼的

网友F:
三十哥就是强悍这都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