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通电只有音乐声,随便怎么操控,螺旋桨都不转?

楼主(2010-06-26):
忙了一晚上,刚把KT机装好,居然495克我X…………杯具的是,我一接上
电机
后,再接上
电池
,不知道啥东西就不停的响着音乐声,螺旋桨不转,随便怎么操作控制器都不转,咋回事呢??

网友A:
自检的声音吧
找下电调说明书

网友B:
如果是第一次用的电调、接收,应该是未做匹配的缘故。否的话,可能是故障。

网友C:
LZ没有搞没油门行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