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翼后推的电机时候需要右推,同下推?

楼主(2010-06-26):
请教飞翼后推的
电机
时候需要右推,同下推?
我安装的时候有意做成右推和下推,但是飞起来老是很别扭,感觉上很不对。

网友A:
看爬升轨迹来判断。正常情况下中等杆量的拉杆可保持平稳爬升角度就说明下拉足够。至于右拉,要看模型有无偏航迹像来调整。如果油门中等、方向舵中立的情况下机头保持直线飞行,就说明右拉角度正确。下拉角度过大模型有低头趋势,需要用较大的舵量才能抬头。楼主最好多试飞几次来判断。
楼主制作的飞翼电机安装在尾部的话,机头朝外,电机朝向自己,其实是向你的面部上翘的才对,而不应该是朝向地面倾斜。

网友B:
在飞机后部,应该是下推,左推

网友C:
飞翼是不需要这些拉的!
飞翼桨小,反扭力不大,有一定速度时即可忽略,不需要右拉!
飞机重心与机翼在同一水平位置,就不需要下拉!一般上单翼的飞机需要下拉,如常见的Cessna,微风等 !

网友D:
其实后推一般不需要右推下推的,因为桨小,基本扭力不会很大,
但是绝对不要下推,特别飞翼,没有迎角的飞机不用下推。
如果觉得飞的时候有点扭,你可以调一点点的右推,也就是从后向前看电机往右,大概2~3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