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老鸟。飞机老是失控。

楼主(2010-06-26):
电机
温度太高,电调会不会停止工作。。。。如果电调罢工,接收时不是也会跟着罢工?

楼主:
补充一句,接收罢工,跟这飞机失控!!是这个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请教

网友A:
电调温度太高,会降低输出功率或者直接切断动力输出。

网友B:
对接收的供电是不会断的,估计lz的接收或控有问题,最好检查清楚,不然会出事

网友C:
首先确认遥控设备有无问题, 然后拉下实际距离看看....., 遥控是关键...!

网友D:
也有可能是BEC供电问题,检查一下

楼主:
我是新手,对控,和接收不了解,具体应该怎么检查? 还有6楼说的“BEC供电问题”是什么。。劳驾给解释下。

网友E:
电调里面有两个供电模块,一个输出给电机,一个给接收机。如果是BEC问题的话就是供接收机电的那个部分有问题,可以换一个电调。另外天线对折,接收机靠近电调都会导致失控的。

网友F:
听说XXD电调会断电(不给接收供电),我也怀疑有几次莫名失控是此原因,现象就是NO控。不知你是不是XXD。

楼主:
我电调是 XXD 30A 的。

网友G:
飞多远失控?你可以找个人,顺着公路走个200米,然后看遥控是否正常。这个方法其实最简单。
如果正常,说明真的跟电调过热有关了。

网友H:
呵呵换好控吧,估计干扰严重

网友I:
电调过热保护了吧 要么就是过载了桨配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