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选择 2.4G 设备

楼主(2010-06-26):
本文是转的 作者如有需要删除 请第一时间 通知我或版主删除 谢谢!!
2.4G 遥控设备的优势
2.4G的优势就来自于它的带宽。所以下面又引出了个新的概念扩频(spread Specturm)。
我们需要在两个城市间快递一份包裹(就是我们的遥控指令)如果走50条车道的公路你只能守法的走其中一条,中途不能变道,这样,你遇到堵车的概率就相对很大了。
但是如果你是走有4K 条车道的公路,并且警察规定你可以合法的使用其中的100条或全部路的话。你几乎可以完全不堵车的到达终点。
扩频的概念简单的说就是让你的设备使用比需要宽的多的带宽。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个窄带的干扰存在的话,只会干扰你的一部分传输能力,如果再使用相应的抗干扰技术,就可以使干扰消除。
目前,阔频的技术主要有下面两种。1。跳频 (FHSS),2直扩(DSSS)。
1. 跳频技术 (Frequency-Hopping Spread Spectrum; FHSS)在同步、且同时的情况下,发射接受两端以特定型式的窄频载波来传送讯号,对于一个非特定的接受器,FHSS所产生的跳动讯号对它而言,也只算是脉冲噪声。FHSS所展开的讯号可依特别设计来规避噪声或One-to-Many的非重复的频道。
2.直接序列展频技术 (DSSS)
直接序列展频技术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DSSS)是将原来的讯号「1」或「0」,利用10个以上的chips码片来代表「1」或「0」位,使得原来较高功率、较窄的频谱变成具有较宽频的低功率频谱。
说实话,这两个概念是非常抽象的,我们还是用公路来比喻. ( 我尽量把它比喻的比较恰当,给如果按技术认真的讲法,可能很多人不会明白的)。
1. 跳频 (FHSS)就像是在上述的有4K 条车道的公路上,按照一点规律(或没规律,但事前有约定的方式,) 频繁的变换车道行驶。这样遇到堵车的概率就小得多了。如果有一条车道堵车,你被堵的概率就是你所占用总共车道数N分之一。
(我们的GSM 手机就是可以工作在这种模式下,抵抗干扰的。时分多址模式)。
2. 直扩(DSSS)。就像是在上述的有4K 条车道的公路上,开车,但是把你车上的包裹平均分成了N多小份,把他们放在N多辆车上走N多条车道同时以相同的速度驶向终点,大家可以想像,即便有一辆条车道堵车,包裹的绝大部分也会被安全送达中点。
(我们的CDMA,和WCDMA 手机就是工作在这个模式下的。码分多址模式)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那种方式
,
你占用的车道越多,到达终点你包裹损失的概率就越小。可靠性越高,所以如果大家在讨论时FHSS好,还是DSSS好的时候,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
5IMX上看到一个2.4G设备的测试报告,它是FHSS的但是工作的频点只有三个, 大家可以想像,如果刚好这三个频点同时有干扰(同频)的话,他一样还是会失控的。
所以建议
如果你要是想买
FHSS
的设备,最好先了解一下他是有多少个调频频点。
之前模友转载老外的帖子 做得不错。
对于一个
DSSS
的设备,也有一个指标就是他的扩频系数。(咱们说的
N
)。越大,说明你同时占用更多的车道。但是好像目前没有厂家公布这个指标。
谁有这样的测试!!渴求!
鉴于 多年前 国产PCM 的可靠性 还不如 进口 ppm 如T4VF,理论上的先进可靠 ,也需要厂商把理论尽可能转化到实际产品。
补充
关键 I FHSS 需要不断切换频道,而 DSSS 需要等待所有 Chips 都接收完成后才能转换信号。
关键 II 成本 Fhss使用材料选择面上更宽( FHSS 可以使用线性或非线性材料当功率放大器、 DSSS 只能使用线性材料),所以大多数厂商是FHSS 。
关于应用环境
知名厂商 Futaba Hitec Graunpner Robbe Multiplex 全都选用 FHSS 附加原因见下文 ,
Spectrum 用 DSSS 因为老美地广人稀 欧洲部分国家用低功率选项
JR在本土也是FHSS 人本人口密度大
台湾的GWS 用的也是DSSS 低功率 一百多米的距离 面向Park fly
部分厂商如Spectrum以 DSSS 为设计范畴的原因 FHSS 在 的窄频宽上无法传递大量的资料和必须提供高功率输出才能维持较长传输距离,和避开在家庭市场中易与其他无线传输间FHSS( Bluetooth 、 HomeRF )发生干扰等诸多问题
致命的缺点 :WLAN (DSSS)因技术规格成熟而吸引大量厂商进入竞争所导致的价格下降, WLAN 的普及 是DSSS 容易造成的干扰问题,也是厂商最头疼的事。
所以JR 在日本受法律限定 推出 DSMJ 改用FHSS 因为日本人口密度大 Wlan通讯密度也大 用DSSS 干扰的机会更大,同理不少欧洲国家也限制DSSS 的功率 因为这类设备普及了。
还有很多不懂 请坛里高人出手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A:
学习,通俗易懂。

网友B:
写的不错,尤其是从理论技术转化成产品,不容易啊
就手机那个发射模块,呵呵,到现在,又有多少是国产的呢,有时想想也挺悲哀的

网友C:
学习了,顶楼主,讲解的很生动、容易理解

网友D:
谢谢楼主,1。跳频 (FHSS),2直扩(DSSS)。都可以在说明书中看到吧,这两种有没说哪种更好些?
近期准备入手,还没入.

网友E:
技术是个厂家都知道,关键是愿不愿意做的更好

网友F:
说的好,尤其最后一句“鉴于 多年前 国产PCM 的可靠性 还不如 进口 ppm 如T4VF,理论上的先进可靠 ,也需要厂商把理论尽可能转化到实际产品。”
不必太多技术噱头,实际表现稳定可靠才是追求的!

网友G:
光从技术层面上说,模型控是技术含量很低的电子产品,不管是futaba还是JR Hitec ,其通讯协议都比百来块的无线路由简单,72M的就更不用说了,完全就是上上个世纪的技术,控之所以那么贵,完全是因为其是小众消费产品,产量低,前期开发投入难以被产量摊薄(如果控像手机产量那么大,14mz完全不值1000RMB),2.4g数字通讯本身很成熟,如果光要提高抗干扰性其实也很简单,不管什么fhss还是dsss,只要扩频扩得很大就行,完全没什么难度,别说国际大厂,国内山寨厂都能容易做到,但这样却会给其他产品造成干扰,大家都这样那就谁也别想玩,所以抗干扰好坏都是相对的,要在在有限带宽内作出折衷,扩频越大抗干扰越好,但占用带宽大,容纳率小(同一飞场同时用控数量少)正规大厂必须考虑技术外的的很多东西,比如各国法规,知识产权保护,上下游产品链的衔接,自身产品档次区别,利润的分配最大化等等,而山寨小厂没那么多顾虑,作出抗干扰更好控制距离更远的产品是完全可能的,毕竟这不是什么高科技,但大厂产品不一定最好却肯定不会很差,产品性能稳定性一定能符合大多数模型需要(只是模型哦,当然,想用14mz来控制卫星肯定是不可能,futaba可能也做不出来能测控卫星的产品),对其具体采用什么通讯方式一般人也不必太过在意,能满足要求就好。

网友G:
至于futaba的fasst好还是jr/sp的dsm好也不能一概而论,要从单个接收的抗干扰性来说,由于futaba貌似容纳率较低,频带较宽,可能fu的抗干扰会稍好,但dsss扩展性能好,可以级联,每级联一个,扩频系数增加一倍,所以可以通过级联大大增强抗干扰性,而fu的fasst比较不灵活,要提高性能就必须改变协议,所以fu的接收很多系列都不能自己兼容,(这可能也是fu营销策略高明之处吧) 还是那句老话,流行的东西往往不是最好的,就像当年录像机落后的VHS打败先进的贝塔(小二份一),电脑pc机打败苹果机,windows操作系统打败麦塔金一样。但即使不是最好一定不会很差。

网友G:
至于用扫频仪得出的频谱图来判断抗干扰好坏有一定参考,但不是绝对的,数字通讯频谱图是动态频谱(无论是fhss还是dsss)并不是传统模拟通讯的静态频谱,数字设备干扰源本身也是动态的,频谱重合只能说明控制信号和干扰信号在有冲突可能,并不是一定失控,形象的说传统模拟通讯信号就像就像石头,碰到障碍就过不去,而数字通讯就像把石头碾成沙子(碾的越细代表扩频系数越大),干扰信号就像沙子通过路径上的渔网,渔网一般只能拦住部分沙子(除非网眼小的密的像布一样,那就代表干扰信号强度极大)只要沙子还能通过一定数量就还能胶合还原出一块石头,就代表控制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