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挑战快艇速度极限

楼主(2010-06-26):
可否使用M形船体,低效艇,穿浪艇,半潜艇等新概念船型增加航速,有没有人实验过?

网友A:
极限速度船体考虑的应该是空气动力学了,足够的动力就留螺旋桨在水里,靠气动外形保持姿态

网友B:
如果想快, 首先要把船体和水的接触面减到最小.....! 因为水是最大的阻力.....

网友C:
直接把飞机的翅膀拆掉,就是所谓的地效飞机,那速度很快

网友D:
地效飞行器是有翅膀的

网友:
那些新概念船都是真船用的,需要考虑甲板面积、舱内空间
跑极速的模型船,最佳形式就是虾,三个滑水面间距很大,稳定性好;甲板面积小,不怕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