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越SE V2十字盘的拉杆长度

楼主(2010-06-26):
超级菜鸟,求飞越SE V2十字盘的拉杆长度,没有说明书啊,谁有电子版的说明书就更好了,行谢了

网友A:
没有绝对的固定值,只要能满足最大+10度、最小-10度螺距就可以。

网友B:
这个要在调机的时候自己调!没有固定的!侧板不一样拉杆长度也不相同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3D模式吧,普通模式最小是-2度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