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M!A!主动轮为何是11个齿

楼主(2010-06-26):
我想做一辆M1A1,哪位高人知道M1A1主动轮为何是11个齿,如何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等楼下的解释

网友:
    这问题感觉和问轮子为什么是圆的差不多。。。
双数的就好加工吗?

网友:
问问美国佬。

网友:
为何是11齿还真不清楚,加工齿形个人觉得线切割还不错,这是我做的豹2一个样齿,(验证图纸的)

网友:
楼上不得了!

网友:
上不得了  很牛逼的履带啊

网友:
估计是因为11是个质数吧.
再多点用13不吉利.
再少点是7齿数太少.
开玩笑了

网友:
驱动轮齿数是11齿这个真不太清楚。。 照着它做就得了

网友:
为什么 LZ叫cuixiangjun,怎么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A:
因为在链传动设计中,采用单数齿链轮可以保证磨损均匀。

网友:
9楼和12楼的结合到一起就ok了。12楼是结果,9楼是方法。

网友:
这问题得问问设计者了

网友:
z1到z2。。。。。到zn组成的齿轮减速箱在设计时是不定齿数的是根据你最后输出的转速和你设定的齿轮模数来决定的z1所以根据他设定的模数和要求的转速算出来z1是11齿比较接近这个转速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保证模数和其他齿轮相等,也就是用模数算出齿根圆直径,齿顶元直径 特别要保证分度圆直径,相应的公式请**五金手册 或者 机械设计手册 这是最基本的知识一般的钳工书上都有 我好久不用都忘记了背不出来了

网友:
又长 知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链传动设计中,采用单数齿链轮可以保证磨损均匀。

不是单数或偶数,是要履带的节数跟主动轮齿数最好没有公约数.所以主动轮齿数最好是质数.这样一来履带加减几节都不容易成主动轮齿数的正数倍.

网友:
11个怎么了?有问题吗?

网友:
360/11

=32.72727272727272.。。。
不是整数,不好分,
楼主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翻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
"z1(小链轮齿数)、z2(大链轮齿数)取奇数,链节数Lp为偶数时,可使链条和链轮轮齿磨损均匀”
“计算得到的链节数Lp值,应圆整为偶数,以避免使用过渡链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