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40级别小金星油改电,请高手给个动力配置。

楼主(2010-06-26):
由于工作需要,要买三架小金星,小弟魔道不是很深,所以请老手们帮忙。1、买小金星,还是TUT40?哪个稳定一点。2、小金星买平凸?还是双凸?3、40级别的小金星或TUT40,油改电,电机用什么的?电调好盈60A可以吧?舵机用3003,3001,还是辉盛996?电池得用多大的?4、最好能推荐个淘宝店,能在一家买最好了。请老手们帮忙,小弟在此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什么都不懂,您的飞机是飞不上去的!!!!!!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急啊,下午就得定下来…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懂,您的飞机是飞不上去的!!!!!!
不是什么不懂,从来没给这么大的飞机油改电。所以还是请老手帮忙了

楼主:
还没有高手来帮忙吗?

网友:
我来说说

因为改过一架类似的40级练习机。用4250电机,兴耀华或者飞速达的,中特威60A电调,4S2200MAH两节电池并联或者单节4s4000MAH里聚合物电池。

网友:
补充意见

你可千万得是个飞手啊,这样大的飞机用电机会有安全问题,全油时速度很快,电机很重,一定要注意安全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我飞的虽然不好,但不致于很菜的地步…

网友:
工作需要??
   敢问LZ是做什么的,爽飞

网友:
小金星做工不错的,星宇是个大厂家。而且40级的金星基本不用胶水,号称“当场组装当场飞”的。如果要改电的,推荐用DUSKY的36系列电机。一般3660吧。电池因为飞机比较大,可以用A123 6S1P KV1500一下。只是推荐。

网友:
电的其实很难飞。

网友:
工作需要……   还这么急

网友:
电可改油。反之是不行的!!!
就是重!

网友:
给你推荐个配置吧:既然是玩了油改电,我想你以后不光是玩大金星吧?所以考虑以后的进阶,推荐以下配置:6S 2200-2600 30C-25C 锂电,70A-80A电调(不带BEC,60A与70A、80A价格相差不多,选大点安全些),电机选双天XM4250 KV510(或其它重量在250克左右KV值550左右的同级别电机),这套动力全重大约在750克以内,基本上和46级的二冲发动机加油箱加油的重量差不多,而电的最大动力更好些。舵机用3003够了。这套动力如果对只玩40的大金星有点浪费了,对40的练习机只要2000左右的力就很好飞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我50E 理想的一个配置

网友:
又见猪头兄!

猪头王子的50E是那一种?我按照上述类似的配置改了一家50的260和一架40的练习机,还有两架YOGI40的3A,用过电机永远不想油机,主要是我调试的水平比你菜多了。我的CS15油机还在人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