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还是飞机出问题了?

楼主(2010-06-26):
我飞小飞机, 电池是130MH的, 一开始每块电池可以飞7-8分钟,飞到飞机快没力为止, 飞完测得电压是3V左右. 后来听说不能玩得这么尽,之后就飞约4-5分钟就换电,每块电池只充放了20次左右, 现在充好电只能飞2分钟左右就飞不起来了,但测得电压还有3.7-3.8V左右! 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你一开始就把电池飞坏啦!

网友:
电池开始的时候已经损坏了,后面再怎么注意也是不可逆转的

网友:
电池过放了

楼主:
 我的天啊! 拿到冰箱里雪一雪会不会好点.

楼主:
没几吓就坏了? 太脆弱了吧?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是人的问题。。。

电池一次性过冲或者过放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是人的问题。。。

电池一次性过冲或者过放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网友:
锂电本来就很娇贵,一步小心就玩完。

网友:
生命也没第二次吖!就看你怎么去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