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30度,450飞4,5分电调电机都非常热,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26):
室外30度,450飞4,5分电调
电机
都非常热,突然油门熄火,什么原因?我的电调是50A的。正常吗?

网友A:
正常 保护了

网友B:
如果电调是50A,还会有断电,这肯定不正常的
要检查马达齿与大齿盘的间隙会不会太小了
另外要检查整个传动系统是否顺畅

网友:
电机问题吧,换好电机看看,以前我用AX的电机也是,电机电调电池都发烫,后换好点的电机后,电机电调电池都只微热!

网友C:
应该是传动不顺畅!还要看电机齿是不是搭配不当,电机带不动也保护

网友D:
室外气温和电机电调温度紧密相当,我注意到,气温15度时,电机电调温热,可连续飞行,电机电调温度稳定。如果气温到30度,则4块电下来,电机电调就开始烫手了。 这种情况下,我采用小螺距,高转速来飞,情况稍好点。

网友E:
用35X电调和430X电机巨热,换好赢40和XXD2218很好,2块电下来不超40度

网友F:
仔细找。。马达问题多。。

网友G:
啥电机?啥电调?牌子?型号?
看看马达有没断线,断线后马达会巨烫。。。: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