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做的KT piaget有一斤重?能飞么?上图

楼主(2010-06-26):
配置是XXD 2212 KV 1400,XXD 30A,辉盛9G舵机×3,9050的桨,3S 1500MHA鹰之舞动力电,5MM KT板写真后裁剪切割,翼展80CM按比例写真。图是论坛上找的那个喷绘,挺好的,但是我昨晚凌晨4点过装好以后一称,495克!!!!能飞起来么???

网友:
问这样的问题估计楼主是新手,找个师傅带带,应该可以飞,飞机啥样子发上来看看做工咋样

楼主:
待切割的写真KT板,5MM,翼展80CM

做好的飞机,前轮的固定不是很稳妥,折断根部几次了,用泡沫胶+热熔胶固定中,暂时未下地拍

换个方向看看吧:

称了一下,全配重情况下,495克

楼主:
这是背面

再上几个细节。没办法,没人带,啥子都是自己摸索+论坛上搜索出来的。潜水一个月,发现这玩意还是要靠自己做一次才明白,不然再潜水1年都不顶用。实践出真理,希望能飞上天。
基本上所有的固定件都是用的热熔胶。5MM的胶棒用了整整一根!

就是前轮的固定不是很稳,连着KT板的表皮全部撕下来了,无法承受飞机重量,还在想更好的办法

电调、接收都是用双面胶固定,电池用的及时贴固定,电源走线只好从下面直接连接了…………实在不方便,每次连接电源都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以后再想个办法弄个开关上去。

大家觉得如何?第一次制作这东西,走了不少弯路,切割板子、开孔这些用了几乎5小时,研究怎么把板子拼凑起来用了比划+**了2个多小时,组装电子设备和连杆等从昨天晚上7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完毕。整机花了18小时左右。希望下一辆能缩短3倍时间,咨询和**就占了一大半的时间,全靠网络上查和QQ群咨询,累啊…………一会出去找地方放飞试试

网友:
好像没做碳杆加强?

楼主:
没。只在机翼的前段加强了炭片。

网友:
试试吧,等待好消息!

楼主:
我回来了。半小时前,兴致勃勃的带着飞机出去了……
刚才,提着飞机回来了,什么也没丢,只是飞机成折叠翼了,离空时间超过1秒!

楼主:
18小时做出来的心血啊…………
表面看上去好像没事:

倒过来呢???折叠翼???

严重骨折:

断了…………

晚上修复,好好拆下来,把轮子和主翼加强一下。路上跑起来轮子都是歪的,整个飞机左高右低,一推油门,嗡的一声飞机蹿了出去,离地不到1秒钟,成功翻了个跟头,都还没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成了大家看到的样子

网友:
楼主搞笑,折叠翼,哈哈,不过教会我要买碳管加强机翼,求喷绘图,我也不用去找了,谢谢329459@qq.com

楼主:
先去吃饭了,一会发给你邮箱

网友:
 ~~~```LZ机翼加强的方式不对~~~~~~~~~~

网友:
换轻点的电池~2S 700MAH~~~~飞机会轻狠多~

网友:
你的机子用了双层的KT板??

网友:
5mmKT板,大电池、大电机、大电调、大舵机,应该说是重电池,重电机、重电调、重舵机。

5mmKT板,飞机切出来,就KT板来说,大概85g左右吧。不过你机身居然用10mm的KT,我佩服。

3S 1500mah电池,大概120g。

xxd的2212 大概49g。

xxd的电调30A,忘记了,大概也有30多g吧。

辉盛的舵机虽说9g,加上电线、舵臂、螺丝,你秤下,起码12g,13g的也不奇怪,三个加起来35g跑不了。

起落架,加起来也重死了。

所以,你不用问“为啥我做的KT这么重”,没有为啥,这是铁定的真理。

如果要我回答你,我中肯地说一句,多潜水吧,新手一开始就做飞机,没有人带,基本是99.99%失败的,

不过别灰心,还是玩练习机吧,因为看你连机翼加强都不会,肯定是新手中的新手。

慢慢来,你行的。

看看这个帖子,他就是我玩KT的启蒙贴,新手啊,多多翻旧帖,你会学到很多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916&extra=page%3D1

网友:
鸡翅没加强 起落架看起来也挺脆弱的 还有喷绘是用贴的会重点 不如直接喷到KT板上

网友:
你的图纸是喷绘用的 论坛上有kt飞机图纸你看下 机翼上有碳纤加强的地方 用松木条也行

网友:
这东西不好飞  新手建议用成品

网友:
翅膀怎么折了?

网友:
机翼只加了前缘碳片 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你要在翼玄上加一根碳杆,也可以用钓鱼竿的2节或3节作为碳杆来使用,电池你最好用魔术贴和扎带来固定,这样安全些 ,机轮如果你非得加上的话建议你用交叉式的安装方法 ,我现在没有图解可以给你 ,不过论坛里有这样的帖子 你可以搜索一下。。。。。。还有就是升降和方向舵机的安装 ,舵机的摇臂尽量不要安装在一面。。你可以一面一个来安装 ,这样就不会有冲突了!你做的飞机的涂装很漂亮啊。。。。 加油啊!!!!

网友:
关键是你电子设备没用对
如果是室外飞,推荐用2208 2205级别

室内飞则2204级别,而且要用3毫米KT做

我的是成品,起飞235克

我的是成品,起飞235克

加强是这样做的

加强是这样做的

舵机分开装

舵机分开装

起落架交叉

起落架交叉

去皮,都剥光减重

去皮,都剥光减重

这个我自己用3毫米切的,起飞重量140克

这个我自己用3毫米切的,起飞重量140克

网友A:
问一下。这小电机10A小电调上450飞机上的3S大电池能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小电机10A小电调上450飞机上的3S大电池能行吗

10A的电调如果上3S的话,电机仅仅能选用2204,如果2205的话,桨只能用8040, 用8060都有点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A的电调如果上3S的话,电机仅仅能选用2204,如果2205的话,桨只能用8040, 用8060都有点勉强。

那450上3S的大电池全油能10A电调能烧了吗?电机会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