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牵引滑翔机如何脱离绳索?

楼主(2010-06-26):
牵引滑翔机起飞后如何脱离绳索?

网友:
前面的飞机一减速,就脱钩啦!

网友:
楼主说的如果是固定翼牵引的滑翔机,就需要一个专门的舵机来释放牵引绳。这个舵机一般位于机头位置,其摇臂带动一个推拉杆在一个导轨上前后动作。牵引绳末端的环状绳结穿过机头前端的开口、通过导管,套在舵机带动的推拉杆上,舵机不动作时,推拉杆插入导管内,牵引绳环扣被推拉杆阻挡,此时由推拉杆承受固定翼飞机的牵引拉力。释放牵引绳时,舵机带动拉杆后退,脱离导管,滑翔机因阻力减速,牵引绳随即从导管中脱出,完成牵引绳的释放动作。当然,也有将推拉杆横置为锁销式结构的,缺点是横销会在垂直方向上承受牵引力,对模型结构和舵机造成的影响很大。所以采用导管/纵向拉杆结构的居多。无论用哪种形式,释放舵机的扭力都应该能够达到模型飞行重量的2倍以上比较稳妥。最好用金属齿轮的。
牵引机因为多采用平直上单翼练习机,牵引绳固定在机翼上表面距重心位置5-10毫米的后方,用前面提到的横销方式固定,由单独的舵机控制释放机构。机翼和机身内部结构要进行加固,来承受滑翔机的额外阻力。牵引绳长度最好大于30米,滑翔机一端可加挂一段1米长的橡皮绳来缓冲拉力。一般情况下,牵引机在反复的牵引作业中不必释放牵引绳,但也可以在降落前低空通场,将牵引绳释放在起飞线附近,避免降落过程中牵引绳与尾轮、方向舵等纠结造成意外事故。

网友:
楼上很全面了,我补充下普通的绞车牵引吧!在牵引绳靠近飞机的那端是有一个标志旗的。便于观察是否脱钩,另外飞行轨迹是s型的,先大角度爬升,然后一小段平飞(此阶段脱钩,绞车停止),然后滑翔机利用这个积累的动能再次爬升一段高度。

网友:
youlan说得很对,只不过S型轨迹在平飞阶段后,由于牵引线处于高度张紧状态,还应有一个推杆动作,脱钩完成以后利用动能及拉杆动作完成跃升。

网友:
水平脱钩是无法获得弹射高度的。

网友(2016-01-07):
学习中,现在用飞机牵引练习中。飞机牵引能牵的很高,感觉很爽。

网友:
太高深,没明白

网友(2016-05-18):
先推杆再拉杆

网友:
推---拉--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