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S模拟能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0-06-26):
我用WFT09S(天地飞9S控)连接FMS模拟器玩固定翼模拟还要其它设置吗?

图中的映射方框内的选项如何设置呢

网友:
这样来吧

你先拨你的副翼杆,看看是哪个通道在动,然后在左边副翼后填上刚才动的通道的数字。
以此类推,把其它:方向舵,升降舵,油门填上
然后飞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是反的,以你图上,把相应的反相打上钩,就OK啦。

楼主:
等下线后再试,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