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741-1总抬头,电池往哪一移动

楼主(2010-06-26):
今天首飞塞斯纳747-1,炸了。
1.首先发现飞机轮支架太软了,飞机猛加速的时候飞机往右偏。偏的比较厉害,这是为什么?
2.飞机强行起飞,这个还挺容易,短距离就拉起来了。飞机在空中总是猛抬头,这是为什么?调节电池重心能否矫正?
3.在空中操控了也就10几秒,还是冲落地面,偏偏撞到硬地上,螺旋桨损失了,看了一下,别的还没坏。虽然有备用螺旋桨几个,不过还是不太敢飞了,还是用电池爽飞了5组电直。

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调节电池让飞机不是总抬头?往前放电池还是往后方电池?谢谢

网友:
抬头的话当然往前移

网友:
 控上不是有微调的吗

网友:
头轻了 上天后(二三十米)关闭油门,看看是不是正常滑翔。

网友:
学点基本的航空知识吧

网友:
重心不对,重心应该在主翼加固木条位置.

网友:
缺少知识,还得多学习

网友A:
 ~LZ的中将怎么弄出来的~~~~~~~~我现在知道什么叫灌水王了

  `LZ多学点把~~~~~~抬头就是屁股重了~~~~~~

网友:
头加配重30g,

网友B:
找重心,空中收油门,看飞机是不是呈水平滑翔状态,是的话,就okay了。

不是的话,相应前后调节电池的位置。

如果飞机重心调好了,推油门飞机抬头或者压头,那就是电机的拉力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中将怎么弄出来的~~~~~~~~我现在知道什么叫灌水王了

  `LZ多学点把~~~~~~抬头就是屁股重了~~~~~~

我之前是玩亚拓450,玩E-REVO BL的。今天头一次飞固定翼,发现知识不比直升机少,真的要慢慢补习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回复,我把电池顶到机舱最前,这样拖住机翼的加强木条飞机平衡,今天首飞电池直接放肚子里了,看来是电池放的太靠后了,不过还算幸运,只损失了一个螺旋桨,今天查了没有双桨,电机轴应该没事。明天再去尝试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重心,空中收油门,看飞机是不是呈水平滑翔状态,是的话,就okay了。

不是的话,相应前后调节电池的位置。

如果飞机重心调好了,推油门飞机抬头或者压头,那就是电机的拉力线有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头轻了,或者拉力线过高,不知道楼主电机是如何装上的,如果用GWS塑料座的话需要改装一下,把电机位置上移。

网友(2010-09-03):
重心不对调节重心,拉力线不对调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