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 咋办呀为了把无刷电机装在机舱内,所以把电机的轴调转了一下

楼主(2010-06-26):
现在电机成反转了,用什么办法可以将电机的转向调过来呀?还是说只能用反桨了。急呀

这是电机原来的样子

这是把电机轴掉转方向后的样子

网友:
对调三根线中的两根线,就可以改变电机转动方向。

网友:
中间的线不动 两侧的线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  太 菜 了?

网友:
潜水中,跟LZ说一句,多潜水,问的问题要有点深,大家才会乐意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头看菜,初下水正常!

网友:
你这样装是不行的,没看到电机轴底下有个卡簧吗?

你现在这样装没了卡簧,电机的外转子很容易就飞出来了。

网友:
电机连电调的线随便对调2根就可以了。

网友:
初次玩飞机吗?我今天第一次飞固定翼,飞机没调整好,上天10秒就插下来了。建议楼柱要先练习模拟器,起码不能错舵。

网友:
LZ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根本无法飞呀

网友:
LZ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根本无法飞呀,炸机还没什么,要是伤到人就真的麻烦了,奉劝LZ一句,入魔要有耐性呀,不是说想玩,买一台就可以玩的

网友:
多潜水,多看帖,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