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飞翼

楼主(2010-06-26):
新手,炸了好多机了,现在基本不怎么炸了,飞过上单和下单翼,今天无聊,做了个小飞翼,60CM翼展,不知道能飞不?配置2208KV2600,1300MA15C,9G
舵机
两个,总重215G,这个能飞吗?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应该可以,注意舵量不要太大哦,那玩意很敏感的.

网友C:
没有图,不多说。
如果是好飞机,这个配置能飞。

网友D:
看到图才好说,没什么问题应该能飞的。

网友E:
600翼展配2208貌似有点大,可以用小一点的电机、电池,把重量控制下来,不然会很快的,手接不了了

网友F:
2208对于60翼展肯定很贼

网友G:
回复 楼主:
调整得当肯定能飞的

网友H:
动力足, 门板都能飞..............

网友I: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134917#pid5072618
动力足, 门板都能飞..............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