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巨献!本人自制的1.65米翼展巨飘!成功FPV视频!

楼主(2010-06-26):
哈哈~ 1.60米翼展的巨飘,首飞炸了,而且还是超级炸(具体情况下次揭晓,最近低调)
第二次重新做了一个机翼,并且增加到1.65米翼展~ 重量差不多
加上
FPV
设备,起飞重量2000+克!!!!名副其实的巨飘啊~
请教一下大家:
我的
图传
发射是放在机身侧面,天线垂直向下,但是从另一边看被机身挡住了天线,信号不太好,是不是要换一下发射的位置?放在飞机尾杆那里,让风扇降温,然后天线垂直向上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图传应装在机翼上方,位置最高,信号最好。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还有不同看法的吗?

网友B:
我是放机头,天线垂直网上。

网友C:
装在机腹垂直向下最好,只要飞机在天上就不会有被挡住天线的可能,没有死角。

网友D:
恭贺,恭贺!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小弟等下去改一下天线位置,等平板天线和增益天线到了,再给大家发视频~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网友E:
我的飘飘翼展1.68米,该叫什么飘?

楼主:
叫狂飘吧

网友F:
LZ 地面站做的不错,报一下你的设备:什么动力配置?图传、监视器是什么?如何录制?

网友G:
视频信号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