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G4 求助!

楼主(2010-06-26):
小弟用的是WIN7系统 运行G4后弹出现以下提示。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涂黑的为计算机用户名)

网友A:
目录有中文名吧?改成英文应该可以了。
我也是WIN7,早就装上了,没问题

网友B:
我也是WIN7啊 4.5用的很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好像WIN7的用户文件件名字无法修改的!您知道怎么改吗?

网友C:
新建一个用户就可以了嘛

网友D:
关于中文名:
你现在的用户名是中文的,你新建一个英文的用户名,运行,输入注册码以后,就可以把这个英文用户名删除了。以后一样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