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解释下 FUTABA 617FS 和 6106HFC

楼主(2010-06-26):
高手帮我解释下,这两种接收的区别,谢谢。

FUTABA R6106HFC 2.4G接收机

尺寸:21.6 x 38.8 x 12.2 mm
重量:7.1 g

6106HF是短天线,室内机和电动飞机用,接收距离500米。6106HFC是根R6008HS长度一样的一根天线,油机用的,接收距离1300米。

Futaba R617FS (2.4GHz SS 7通微型接收机)
方式 Channel:7Ch 2.4GHz
尺寸 Dimensions:27.5*41.6*9.2 mm
重量 Weight:9.8g

网友:
正想了解,在线等

网友A:
我都有,我说说吧,6106的两个系列都是高速接收机,都可以通过不开控,按住LINK按钮切换高速/普通模式,HFC和HF版本区别就是天线,500米和1300米。HFC版本的天线跟6008HS一样长。617低速的,不过7通道的,多一个通道,更适合油机,遥控距离617也很长。还有6106HF/HFC比较小,适合500以下的电直,当然安装在EP200/450更便利,旁边出线的方式插线起来更加方便。6106HF/HFC 617,都属于7CH选项的,也就是只能做油门模式的失控保护(FS),其他通道不行,必须要2048的接收机6008FS/HS 以上的才支持多通道的失控保护,更方便的设置失控后成熄火降落姿态,而不是传统的失控了就关掉油门。

网友:
FUTABA官网对6106HFC说明是:中距离接收,为碳机身滑翔机和翼展1300MM以下的飞机设计。6106HF:适合公园、室内飞机和500MM以下的直升机。
6106HFC/HF在普通模式下可以使用任何舵机,高速模式下只能使用数码舵机。617FS只有普通模式,没有高速模式。
遥控距离应该是617FS大过6106HFC/H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有,我说说吧,6106的两个系列都是高速接收机,都可以通过不开控,按住LINK按钮切换高速/普通模式,HFC和HF版本区别就是天线,500米和1300米。HFC版本的天线跟6008HS一样长。617低速的,不过7通道的,多一个通道 ...

不是500米和1300米
HFC是HF的碳纤优化版,估计就是出线长了一点,距离上HFC约800米,HF约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