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把600副翼飞断的么???

楼主(2010-06-26):
今天600飞侧摆动作中一边的副翼杆齐根断后射出去了,恐怖;貌似金属疲劳样子,太不靠谱了.有出现过这样情况么

网友:
 不是吧有图没

网友:
额是来看炸机滴.

网友:
正常得很,见惯了。

楼主:
忘记照了,换好后就丢了;半边副翼貌似不至于失控,幸好也是飞正状态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继续飞得,说不定能申请个专利,叫单副翼,英文名叫"Single bar"

网友A:
早讲过亚托的质量不敢恭维.不过是被厂托给吹上去的

网友:
竟然能飞断。。。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讲过亚托的质量不敢恭维.不过是被厂托给吹上去的

平衡桿斷~在國外見怪不怪,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不是亞拓獨有
眾多品牌亞拓能引領風騷,理由應該說他牌质量不敢恭维,托就算把牛皮吹再大總會被視破,如今已證實亞拓機確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讲过亚托的质量不敢恭维.不过是被厂托给吹上去的

平衡桿斷~在國外見怪不怪,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不是亞拓獨有
眾多品牌亞拓能引領風騷,應該說,是他牌质量不爭氣,托就算把牛皮吹再大總會被視破,如今已證實亞拓機確實好~

网友:
又见亚拓的托出来摆平啦!

网友:
正常,见怪不乖,我不敢说其他品牌的飞机是否有断过副翼,但是断副翼频率如此高的还真少见。

网友:
我也飞断过,不过运气就没没楼主好了,直接炸了

网友:
金属疲劳?
这个问题防不胜防哦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貌似是大家都早已经知道的啦

网友:
应该都是3D级别出现的问题吧,我等新手应该不会对副翼造成这样的伤害~!
除了减轻副翼重量和加粗副翼杆好象还真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看起来有点怕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