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EMU里探测的到G3.5里不行呢

楼主(2010-06-26):
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正常安装G3.5后,用EMU3.3可以探测的到,在控制器里的“控制器校准”和“频道映射”却是灰色的呢?如图
一,EMU里“自动探测”

控制器按钮里的“控制器校准”及“频道映射”却是灰色

控制器按钮里的“控制器校准”及“频道映射”却是灰色

网友:
你看下你探测到的值哟,0、8、4、4。后两个值是一样的明显不对吗!

楼主:
刚才只是为了截图,没仔细探测,这回弄个正常的结果贴上来,严格按照程序探测还是不行啊

网友:
注意按钮上面的选项

Lanch the Game 这个按钮上面有三个选项,一个都不能选,不然就不成功,如下图:

另外,如果控制器里是灰的,还要看看你是否选择了模拟器,在控制器的第一个菜单,每次都要选的。就是我画红圈的这个菜单里的第一个,叫“select controller”,不然一定是灰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