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CRT显示器升级成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6-26):
已经是爷爷辈的加工中心了,CRT的显示器还经常犯点病,决定更换成液晶显示器。

但成品液晶显示器的输入形式有不少种,如常见的VGA和视频、射频、S端子等

对加工中心的主板输出是哪种还不清楚......,网上如是说:旧式的工业显示器视频信号线的接口有4、7、9、14、20、24、25针或排线方式,也有3个或4个BNC接

口或莲花头方式

联系了一家做转换器的,给的报价是手动的1500,自动的1800,谈了半天,同意给50元优惠,商家言,目前市场上CRT换液晶一般收费是五、六千元。

拆掉显示器的控制箱

后背

楼主:
拿下的CRT显示器

9英寸的,也得配个相应的液显

楼主:
选了这种,8.9寸的

网友:
十九寸液晶不超过一千,工控电器就会宰人啊!只不过可靠性要求高一点。自己搞定吧,视频接口对应-供电-安装。不难。

网友:
有点像韩国的床子

楼主:
先看看

VGA接口定义

管脚定义
1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 ID Bit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码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

网友:
CRT跟我的显示器一样,我的刚拿去修,要我1500.00元
LZ,你换液显竟的能点亮吗?

网友:
LZ,这么晚还在线

楼主:
液晶屏驱动板及输入端

标注

楼主:
lulgs,等我结果吧

网友:
好的,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三菱的CRT很容易老化。

楼主:
CRT显示器主板端插头,有六根线,分别到六个插孔

CRT显示器端,只有四根,其中三根是并在一起的

烫掉线后的四个端子

标注L端的是三根并联线,经测量判断是GND,另外三根,应该就是行、场、和视频信号了,但谁是谁,待查

楼主:
从电路原理分析,视频端对地电阻应该是数十Ω,场端应该比行端电阻大许多。

经测量,从靠近GND端依次是270KΩ;40Ω;2KΩ

基本可以认定依次是,场、视频、行输入端了,

但希望还有其它证据

楼主:
想到最好板上有丝印标注,懒得拆,先找个口看看

呵呵,还真有

用近摄

用微距,很清楚了

网友A:
这块液晶驱动板也有一块在用,建议右边的那块芯片贴块小散热片

网友B:
要不是明天要送儿子学画画,今晚就跟你学习了.
撑不住了,要睡了,祝兄弟成功!

楼主:
那对应的主板过来信号也都能分辨清楚了。

场行视频都有了,但单色显示器只有一根视频信号线,而液显是三根,分别是三基色。

我们如果想要白色,就三根并在一起

想要红,就把主板的VID接液显板的R

想要绿,就接G

我喜欢蓝色,就接了B

当然,也可以两两混色或做个能调色的混色电路

VD接液显的VS

HD接液显的HS

液显板上的GND都接到地上去

另外两根信号线用不着,拉掉

接上,包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液晶驱动板也有一块在用,建议右边的那块芯片贴块小散热片

谢谢提醒

楼主:
插上试试

呵呵,有了

楼主:
本来想扩下窗口宽度,算了,调整下画面吧

都能露出来了

楼主:
再看一眼三轴和主轴驱动器

楼主:
看这机器的水平,坛里有太多的坛友都能D出来

楼主:
为了适应东瀛电器的电压,配装的380-110V变压器

楼主:
除了精度,也许就只多了个刀库,相信不久,就有坛友有不同种类刀库的加工中心出来

最后,祝看到此贴的坛友周日轻松、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明天要送儿子学画画,今晚就跟你学习了.
撑不住了,要睡了,祝兄弟成功!

网友C:
高手+细心=成功

网友D:
好强的机器,值得升级

网友B:
真的点亮了,佩服LZ坚持不懈的精神!
总费用多少?给个连接,好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 fang 威望 +2 【精品文章】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更 ... 2010-6-27 09:45
    谢谢fang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细心=成功

过奖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强的机器,值得升级

只是机器一般般,整天当牛做马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点亮了,佩服LZ坚持不懈的精神!
总费用多少?给个连接,好吗?

已PM给你

网友E:
这么牛 这都能搞定 支持楼主 我给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牛 这都能搞定 支持楼主 我给加分

算不上牛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PM给你

谢谢!
下次,自己也捣鼓一下。

网友:
总费用多少?给个连接,好吗?

网友:
就是担心改到一半,点不亮,又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