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O身上的瘤子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06-26):
T45满身的瘤子

用刀子切掉后好一点,切不干净,而且狠慢,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不用搞啦!如果你真的想搞可以用沙纸打一下!

网友:
同意LS,用沙子搞一下。
特别是函道的里面一定要清除,这些东东会影响涵道的效率的

网友:
用砂纸板

网友:
用1500号砂纸打磨一下,然后刷层玻璃钢

网友:
整点大宝啊,大宝日霜晚霜,小痘痘全都不见啦~

网友:
气孔不应出現在机身表面的

設计上出问題
这是那个公司的產品?
这些气孔不应出現在机身表面的, 而应该從机身裏面排气的,

网友:
这飞机去嫖妓

没带套中标了

网友A:
本来跟楼主想的一样,越是光滑的东西阻力就应该越小,飞机效率应该越高。。。。
可今天无意间看了电视上一个科教节目叫什么《流言止于……》,具体叫什么忘了,里面有两个外国人测试干净的汽车与布满灰尘的汽车那个效率更高。。。其中就讲到一个空气动力学的东西——高尔夫球的原理……高尔夫球为什么是凹凸不平而不是光滑的呢,通过风洞试验,表面凹凸不平的球比光滑的球在空中的阻力更小,在同样的力度下飞得更远,后来又拿汽车做了试验,结果还是凹凸不平的外表胜。。。
我想厂家也许也是故意做成这样的吧。。为的是获取更大的升力,不管是与不是,楼主最好不要去费这精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跟楼主想的一样,越是光滑的东西阻力就应该越小,飞机效率应该越高。。。。
可今天无意间看了电视上一个科教节目叫什么《流言止于……》,具体叫什么忘了,里面有两个外国人测试干净的汽车与布满灰尘的汽车那个 ...

 是扰流器,主要是减少湍流引起的诱导阻力。

网友:
没有必要处理的,飞一两次下来基本飞机就要么脏,要么残,那一点点的小点点,看不见了喇。哈哈。

网友:
 出去飞几趟,你就没那么在乎了,因为都脏了

网友:
可以用吉列剃须刀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