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做的木虾!!!!!!

楼主(2010-06-26):
新人新做的木虾  请大虾拍砖!!  船里面贴了两层玻璃布

网友:
虾脚做得不错。。。期待下水。。。

网友:
图纸有么我要545432615@qq.com

网友:
漂亮  能否发一份图纸我 谢谢!!!   420141278@qq.com

楼主:
不好意思
没有图纸
只有用纸板画的样板
不过船完工也扔掉了

网友A:
我也计划做一条木虾
现在用泡沫削了一个虾脚
下一步就是想办法用木板做成这个形状了

网友:
都有做虾的冲动

网友:
用电 还是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计划做一条木虾
现在用泡沫削了一个虾脚
下一步就是想办法用木板做成这个形状了
你做这个虾脚有点像是XZESS 脚   不过那个脚只有一个阶段

楼主:
这虾是电的
好盈120A电调加冰轮6T3955KV  935桨
用4S电池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盈120A电调可能不太够

楼主:
先试试再说吧
不行就ETTI 150

网友:
6T冰轮上4S  935浆悠着点哦!

网友:
从道中人,真不错!
这是我制作中的木虾

网友:
虾脚好象从哪里见过

网友C:
好像左右不对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左右不对称呀!

不会不对称吧
用尺子量好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虾脚怎么跟虾身平行啊...这样跑不出速度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虾脚怎么跟虾身平行啊...这样跑不出速度滴~~

确实是脚太低了
脚跟身体基本都在一个水平线了
可能跑的时候跟水面的接触面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