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舵机设置中立点。

楼主(2010-06-27):
想请教下尾陀机怎么设置中立点,是不是把陀螺感度调为0才调尾陀机中立点?不把陀螺感度调为0的时候,尾锁陀机一碰他就在动,都不知道中立点在哪里,请教1下设置锁尾陀机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插上电! 不要动机身,陀螺会检出中心点, 然后再拔电, 再平衡装上舵臂,搞掂!

网友:
··········沙发的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