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380V 三相电源 如何实现 D210 无级变数?

楼主(2010-06-27):
已经有380V 三相电源 确
电机
也用380V 三相的
如何实现 D210 无级变数?

网友A:
380V的变频器,注意功率匹配啊

楼主:
原帖由
冬天里的郭蝈
于 2010-6-27 05:46 发表
380V的变频器,注意功率匹配啊
能具体指导下吗?
是用380V的输入 380V输出的变频器? 那电机是三角连接还是Y型接法?

网友B:
一般4千瓦一下用星型接法,星型用380V,改三角型用220V。

网友C:
有380电,真幸福
买个变频器,技术支持可以解决你的一切疑问,在这七嘴八舌的能搞晕你
好多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还是正规的技术支持更强大而且更负责

网友D:
回复 楼主:
购买一个380V的变频器。变频器最好避电机大一个档次的,这样不易超载、报警!

网友E:
购买输入交流三相380V+-10%的变频器,因为三相电源可能有上下浮动,容量一般是用70%,0.75KW的电机大约1.1KW的变频器,1.5的大约2.2。频率最低一般设置5HZ以上,太低易发热,普通电机没有水冷,额定频率50~60HZ,所以频率也不要设置太高,不超100HZ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F(2011-05-09):
变频器多少钱?有地方说一千多,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