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 双保险之 THROTTLE CUT

楼主(2010-06-27):
首先说明这个开关是锁定的开关,不是熄火的开关,不是空中关动力的开关,起飞之前用的,起飞后就没作用了,跟HOLD配合起来,双保险,起飞之前两个开关都拨到原位,然后起飞。这个开关需要在BASIC MENU/1里面设定,MIX 给打开就行了,通过下面的SW来配合起来开关的状态OFF还是ON。然后RATE我设定为0,THRO这个是开关的油门锁定量,后面是当前摇杆的油门输出量,一般THRO为0,参数的油门量用油门摇杆+PUSH的方式设定,设定然后锁就行了,这个还有几个特殊的功能,比如锁定油门了,摇杆的油门比这个参数下设定的高,打开这个开关也不起作用,说明白点,当你有油门的状态,还想开开关,物理开关你拨下来了,但你无法解锁,必须降低最低点,才被解锁。这样起飞之前非常安全,开关被误关了,把HOLD解锁,或者是你也开3D的开关了,你都起不来。必须把油门拉到最低点,或者把3D开关关掉,才能起来,因为这个开关的油门输出量限制了你。在有油门的状态下,次开关是不起作用的,也非常好。还一个好处就是不像HOLD,10C中规定他的模式了,他也跟舵机联动,调螺距的时候HOLD螺距都是已熄火降落为核心的,,你必须解锁HOLD,拔电机线才能调整别的模式下的参数,而CUT这个开关什么都不影响,只要拨下来,你随时玩切换各种模式, 油门都是不转的,非常非常安全。当然电调没缓启动的别玩啊,万一你把CUT开关碰到了,在3D模式下调螺距,在3D模式下,CUT依然锁定了油门,可是你在切换到NORM模式的时候,并且油门最低点,这时候就解锁了,所以当心用。当然总体来看非常安全。

网友:
我就这么干的,hold和cut一起用

网友:
不知你在说什么?

网友:
看来有10C,也有不少用不会用。

网友:
一直不懂6通以上,如10c或更多通道的控上那么多开关作何用?楼主若能配图说明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我的6通上只有2个开关:
陀螺仪:IDLE UP/GYRO
油门:TH. HOLD

很多6通的控上也有很多开关。不知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