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0-06-27):
我的泰世EP 200 V2开始飞的两个起落锁尾都还可以,两三个起落后,锁尾就不行了,尾巴开始向左飘(机头向右),但速度很慢,最后机头向右转了90度,不知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温飘,可
陀螺仪
温度并不高,倒是电调的温度很高(总有60度以上吧),我的
电机
、电调都是原装的,陀螺仪是GU 210 、尾
舵机
是 GS095。按照论坛里一个高手的帖子,把副翼和升降舵的小舵量都设置为39%,感觉这个飞机还蛮好飞的,机机很稳。就是锁尾有前面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

楼主:
唉,感觉这个论坛里人情淡漠啊,这么多人看过我的问题,就没一个人回答我的问题呀。

网友A:
可以用一下GP750试试。

网友B:
增加感度,试一下!

楼主:
我的感度设在66%了。

网友B:
我设在73

网友C:
换陀螺吧

网友D:
陀螺怎么装的?不能离电机太近

网友B:
我是装前面的

楼主:
我装最前面,离电机、电调都很远。

网友:
我彻底放弃210了,过段时间换520算了,有谁要210的吗